S7-1200最大可以有多少IO点

楼主(2022-05-12):
S7-1200最大可以有多少IO点?

网友A:
引用楼主flyaway于2022-05-12 14:03发表的 S7-1200最大可以有多少IO点 :
S7-1200最大可以有多少IO点?
根据CPU不同支持的IO点不同。
Good Luck~

网友B:
拖ET200远程IO随便加,不够再挂多个1200,再拖几个ET200,西门子扩展IO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懂了,多谢各位侠客

网友C:
每天都能学习一点

网友D:
IO映像区都是1024个字节,理论上就是8192个输入和8192个输出点,实际上不可能用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