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2):
昨天还能正常使用,今天打开项目就出问题。修复或者重装也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是硬盘丢了文件?

网友B:
是不是项目程序有问题?别的项目能打开的TIA 软件就没问题

楼主:
都不行,其他项目也试过。目前用虚拟机单独重装了。

网友C:
文件丢失了,只有重新安装了

网友D:
前几天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升级后就没有问题 了

网友E:
系统问题  建议重装系统。另外提醒,博图最好用的是15.1   16 13  15 都存在BUG

楼主:
用虚拟机也一样有问题,把博图单独放一个虚拟机出问题就重置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