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发那科机械手的信号问题

楼主(2022-05-12):
发那科机械手的信号是PNP型的吗,如何转换成NPN型呢

网友A:
好像不行,职业机械手臂上RI RO可以NPN PNP切换
DI DO不行吗,就是和PLC对接的,用的三菱的3U

网友A:
“职业”------>只有

楼主:
DI DO不行吗,就是和PLC对接的,用的三菱的3U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没听过,可能是我没见过吧。般他的输入输出是NPN还是PNP的,是电路板的设计决定的。

网友C:
不行就用继电器转嘛

网友D:
输入可以低电平,输出只能高电平,用中继转

网友E:
用中间继电器转

网友F:
看说明书,发那科的DI\DO是NPN还是PNP型,是由公共端接什么电平决定的。实际要测试一下才知道。
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应用服务 15915776420

网友G:
可以改成外部信号监控不用自带的EE接口
南城北巷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