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结构体标签怎么感觉和TIA的UDT数据类型一样?

楼主(2022-05-12):
三菱的结构体标签怎么感觉和TIA的UDT数据类型一样?只是结构体数据类型不能使用在FB中

网友A:
FB里不能用结构体,你确定?

楼主:
我结构体建立数据类型,然后在FB局部标签创建变量数据类型选择结构体创建的标签,FB程序写完编译提示不行,你可以仿真看看

网友B:
我用GXWORK2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在运行的程序

楼主:
可以了,如果结构体里的标签有定时器 计数器等,就无法在FB使用

网友C:
一点都看不懂 还不知道结构体的本质是啥
用了有啥好处

网友D:
结构体还是很方便的,有许多相同的控制方式用结构体创建变量,节省很多时间,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E(2023-01-29):
UDT翻译过来就是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user-defined type)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GXWORK2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在运行的程序
你在ST里是可以,用梯形图就不行了

网友F:
梯形图里确实不能用结构体标签的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