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3):
最近有台机器修改下触摸屏程序,型号威纶通TK6070IP,往里面下载程序老是错误,偶尔下载进去一次,数据线从两米的换成半米的还是不行。有啥办法吗

网友A:
哪里错误?
工控肥仔

网友B:
只要能下载进去,就是你的线有问题,买两条新线就好了

网友C:
那个触摸屏USB端口也有可能有问题。我上段时间就下载错误,换条新线,又能下成功一次,换台电脑又能下成功,后面就不行了,触摸屏下载端口有问题,返厂维修就好了

楼主:
算了,画面改好了,估计以后也不会在修改了。这屏幕没啥维修价值了。昨天打电话给维纶售后了,这种老屏幕厂家已经停止支持了,软件都没有了,官方竟然让客户自己到百度自己找软件。
引用 网友C:
那个触摸屏USB端口也有可能有问题。我上段时间就下载错误,换条新线,又能下成功一次,换台电脑又能下成功,后面就不行了,触摸屏下载端口有问题,返厂维修就好了

网友D:
TK屏下载就是各种连接不上!!!

网友E:
用以前老安卓的充电线  那个比你网上买的稳定   你这个就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