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装CXONE在连线PLC时出现闪退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5-13):
安装的是这个版本。难道真的必须要安装在默认盘符下面?我现在安装在D盘目录下。请教这下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查百度有没有类似的方法,没有就卸载重装,不行就换版本。换版本还不行就要用终极大法重装系统了。
欧姆龙的东西最好是装上去用一下有问题就赶紧重装。

楼主:
请教安装在C盘跟安装在D盘有关系吗??用怎么多年的OMRON一直都安装在D盘,只是版本不同而已!这次居然阴沟里翻船了!这使用过程中会闪退!!

网友B(2024-03-04):
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啊?今天我也出现了

网友C:
操作系统的问题,原因很难找到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