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喽啊

楼主(2022-05-14):
求大佬们帮忙看看,X轴模组做定位运行到固定的地方,实际距离是600毫米,
现在伺服的编码器显示距离和实际距离已经是毫米为单位一一对应上了,
我现在把定位位置参数改成600,做定位运行到位后,编码器显示600,
实际距离也是600,是正常的,连续多次运行也没问题。
调试的时候定位是启启停停的,会出现突然某一次启动定位时编码器
运行到600的位置的时候,实际距离只有550了,期间也没断过电,PLC
都是正常开机的状态,期间伺服只有断使能和上使能的操作,
然后我把定位位置改为650,现在不是和实际需要定位的600对应上了吗,
接下来以650的位置参数连续多次运行都是和实际距离600对应上的,也就是说
伺服编码器之前已经调试好和实际距离以1mm相匹配了,现在却比实际距离
多出50mm,而且不是偶尔一次,是出现后,之后的定位都是多出50mm,直到
之后的某一次又突然正常了,又恢复正常状态,定位600,实际距离也是600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哈喽啊

网友A:
你齿轮比算的有问题吧
哈喽啊

楼主:
没有问题,已经算好了,编码器走1毫米,实际位置1毫米,正常运行几十个来回没问题,突然下一次就不行了,跟着后面都是不行的,但是不行的参数运行几十次都是一样的,也没偏差,跟着后面又正常了,期间没有改变齿轮比参数

网友A:
那有没有确定这个600的的确确给到了地址中,而不是在某个程序也有给它值的,导致这个地址没有及时更新呢。
哈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没有确定这个600的的确确给到了地址中,而不是在某个程序也有给它值的,导致这个地址没有及时更新呢。

是用284控制的,输入接口的位置写的就是600,然后运行很多次,实际对应的距离也是600毫米的工作位,突然有一次,同样的写600,实际走的距离却有650,在没有更改伺服齿轮比参数的情况下,同样的给定位置600,实际距离却不一样了,并不是写入的位置给定的值不对,如果中途有给定650的距离,最后再给定600的距离,最终实际距离也是会回到600的实际工作位的,从来没遇到到这种情况

网友B:
看看滞留脉冲

网友C:
machinery bug may be stop the count encoder
哈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滞留脉冲

请问怎么看滞留脉冲呢,是pn通讯,伺服自己给脉冲的,请问在哪里可以看到呀
哈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hinery bug may be stop the count encoder

请问编码器什么情况下会停止计数呢,是电机编码器问题还是伺服编码器器线的问题呢
哈喽啊

楼主:
求大神们指导指导 ,最主要的是不是偶然一次二次,是出现偏差后,后面连续几十次都是偏差的,而且这几十次偏差的值是一样的,就好像我改了齿轮比参数一样,之后可能某一次突然又正常了,跟着之后连续的都是正常,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D:
断使能后重新使能,重设零点!

网友B:
不知道你咨询V90在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