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4):
三菱QUDV CPU MODBUS TCP 实时性控制连接13站,每站数据只读10个字,速度再2秒才能读出,用轮序,连读读取,没区别?有高手可以缩短时间吗

网友A:
modubs 都是轮询的 。

网友B:
引用楼主fanshubin于2022-05-14 10:42发表的 三菱QUDV CPU MODBUS TCP 实时性控制 :
三菱QUDV CPU MODBUS TCP 实时性控制连接13站,每站数据只读10个字,速度再2秒才能读出,用轮序,连读读取,没区别?有高手可以缩短时间吗

MODBUS RTU 都不用两秒

网友C:
用的通讯协议支持功能吗?

网友C:
把程序发出来看看

网友D:
不用轮询,每个站分配一个端口,与对应的MODBUS设备连接,也就是多线程并行方式;速度至少上一个数量级;
提供另一种多线程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spm=1001.2014.3001.5501

楼主:
协议方法
附件: 印尼小药test.rar (323 K) 下载次数:102
附件: modbus_tcp220511test.rar (5 K) 下载次数:95
  • 下载积分:+1(xxz3221)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