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和GT2000触摸屏网络通讯

楼主(2022-05-14):
请教一下大家,怎么用CPU模块自带的网口与触摸屏设置通讯,看了下PLC设置里只有PLC的IP设定,那触摸屏的IP该如何设定呢?是不是在触摸屏的软件里将IP设置为同个网络段就可以了? 例如 PLC这边设置为192.168.1.1, 在触摸屏里设置为192.168.1.2 这样就可以吗?

网友A:
在触摸屏里面也设置通讯协议和ip
在PLC这边不用设置触摸屏的IP吗? 那触摸屏的IP是不是可以随意修改,只要保证统一网络段
下载积分:+1(阿宅123) 真诚感谢!
QQ: 2490453455

网友A:
plc里不设,触摸屏程序里设置通讯协议和plc的地址,触摸屏地址在触摸屏或者触摸屏的程序里设置。
QQ: 2490453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