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T节点用法疑问

楼主(2022-05-14):
请问在Eplan中,这图上的这个T节点的方向是不是不对?

网友A:
自己可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可以调整的
是不是没有标数字的端点为源,1和2为两个分支啊?始终要从源引出到分支,是这么理解嘛?

网友A:
看你自己电源的走向就可以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