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S7300 组态求助

楼主(2022-05-15):
你好各位大神,碰到两套机器314C,313C组态上传的问题,通过博途14和STEP7V5.5读取14年生产的机器组态报错,程序没有问题,正常可以读取和监视。确定PLC没有密码。要读取组态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太麻烦吧

楼主:
谢谢,在上传过程中报错,提示是否继续,结果是组态上传不了,程序是可以正常上传和监控;目的有一个伺服经常性报故障,降低通信的波特率使网络稳定。。

楼主:
S7-300-程序上传时出现报警:(2000)向编程设备上载该组态时出错,目前还没有解决,在线更新硬件HW组态不成功;直接下载安装升级;安装了相对应的GSD,编程软件V5,5,升及V5,6;还未解决;;

楼主:
这个问题已线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