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5):
大师们,plc如何处理智能相机发过来的坐标数据进行定位的?我现在想通过智能相机抓取产品对角两个Mark点进行定位,现在不知道智能相机发过来的坐标数据要如何处理,示教时产品Mark点与生产时产品Mark点所产生的角度我要如何代入各个定位点上?还是说普通脉冲定位plc不能实现,一定要用有建立平面坐标系指令的plc?

网友A:
做个标定就行了,坐标系转换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没搞过不太懂。

网友B:
相机座标标定为机械座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机座标标定为机械座标

标定是不是把相机中心坐标定为螺丝机电批批头中心位置一致,编写路径时直接拿相机中心位置去对点?坐标系转换怎么转?

网友C: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相机坐标系和机械手是两个坐标系,要写个算法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机坐标系和机械手是两个坐标系,要写个算法转换

具体怎么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