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6):
各位老师,在三菱小型PLC中,我习惯用到STL指令编程。现在用到三菱 L06CPU ,发现这个指令没有了?替代指令是哪一个呢?
zsh340

网友A:
引用楼主zzgzlp于2022-05-16 00:15发表的 三菱L系列PLC   STL步进指令怎么没有了哩 :
各位老师,在三菱小型PLC中,我习惯用到STL指令编程。现在用到三菱 L06CPU ,发现这个指令没有了?替代指令是哪一个呢?

是说的SFC步进吗?新建时选SFC编程方式

楼主:
三菱3U可以用SFC编程也可以STL指令编程,道理是一样的。但是L系列,没有找到STL这个指令了。。。
SFC只看过书,看学习你分享的例子吧,谢谢老师

网友B:
可以改成d值去寫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的SFC步进吗?新建时选SFC编程方式

zsh340老师,SFC全都是流程序,可启动条件,停止,报警是在主程序,如图怎么办呢?

网友C(2022-08-23):
用CASE啊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