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肥仔

楼主(2022-05-16):
                      最近要上一个项目,有14个伺服轴,打算用汇川的H3U(毕竟三菱的5U太贵了),以前只玩过走脉冲方式控制的,这次想走总线,
                          想请教给位大师指点下,我该怎么选择,走总线是CAN open  还是CAN  link,有没有样例程序的能分享一下吗?

                                                                                                    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A:
汇川H5U- Ecat
Adam

网友B:
14个轴用脉冲你想想接线,走线都是一个问题,要是4个以下脉冲接线还是比较不错的。
上次做了一个几九个伺服的,线太多了,不好整理,现在的问题是没玩过总线的伺服,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C:
CAN带8轴用过,很好用。14不知道满足的了不(理论带64只是个浮云)。
能不能发个样例程序给我才考下

网友D:
额,我这边用ENTHERCAT控制16个轴,问题不是很大啊,主要看PLC的,CANopen不知道效果
  • 下载积分:+1(family111eee)

网友E:
    汇川H5U- Ecat

网友F:
    建议H5U  用ethercat总线
    H3U  canlink点位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带二十多个轴

网友G:
    当然是走总线好。
    具体哪种总线好,你要问PLC和伺服销售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H:
    各有优缺点!走脉冲硬件工作量相对多点,但是成本也相对低些,走通讯工作量少,但是成本也相对要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abcde12345

网友I:
    信捷不是由XL5N 16轴的Ether CAT吗,够便宜了,实在不行,你就买禾川的2手Q 1000块钱,32轴,EIP,PN,485,232,CAN都全了,各种网络几乎都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信捷不是由XL5N 16轴的Ether CAT吗,够便宜了,实在不行,你就买禾川的2手Q 1000块钱,32轴,EIP,PN,485,232,CAN都全了,各种网络几乎都全了

    Q总共没出多少  为啥有2手千把块的??  还这么多通讯口     这是个问号

网友J:
    当然式总线好,不用怀疑

网友K:
主要看怎么用的  根据位置 扭矩 速度来选型

网友L:
走总线没有错的 怎么方便怎么来 特别考虑成本的话 就难搞了

网友M:
伺服轴和伺服轴也有不一样的,只跑P2P定位随便什么总线都可以,而且现在也便宜了,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用modbus+IO去控制;但是如果涉及到实时扭力控制(类似于张力控制或者拧紧的应用),插补轴,电子凸轮等等,能选择的范围立刻就小了

之前看过一个典型的应用,涉及到插补的几个轴走本体脉冲控制,剩下走P2P的轴用总线控制,PLC是FX5U

网友N:
cat总线
创建FB块  FB接口 变量选择结构体
                 创建2个轴变量(主轴+从轴)
创建结构体变量 把FB里出现的所有MC块的变量  全部放在结构体里
                  FB里把  IN  与OUT 所有MC块全部写一遍  包括 轴故障后的复位

程序创建  14个cat轴    H5U 符号名关联轴地址   和中型用法不同
                 拉14个FB块  关联14个轴   如果是中型 FB用<指针>轴 ECAT任务关联轴
                 H5U不区别CAT_TASK 和普通_TASK 全部放到主MAIN里  自己用子程序区分

                接下来就是正常写功能    结构体.你需要的变量   比脉冲快N倍哦

网友O:
兄弟,我建议您还是别问了,14轴,5U都还嫌贵,您好像有点自欺欺人了,因为电控这个行业,如果说5U都嫌贵,那剩下的都没有谁敢跟你说什么了,因为无非就是脉冲,通信,模拟量,这三条路,当然也有的伺服内置定位功能,所以说您的出发点就错了,如果14轴用脉冲接线就能把你整投降,如果模拟量,那随便那个都支持,如果通信,那指定价格高

网友P:
我用两台信捷PLC XD5-T10走脉冲十六个轴

网友Q:
14轴总线,用熟了比脉冲好

网友R:
14个轴,不是4个轴,走总线吧

网友S:
关键看老板想用哪一种

网友T:
引用楼主工控肥仔于2022-05-16 16:01发表的 14个伺服轴,选脉冲还是总线好! :

                      最近要上一个项目,有14个伺服轴,打算用汇川的H3U(毕竟三菱的5U太贵了),以前只玩过走脉冲方式控制的,这次想走总线,
                          想请教给位大师指点下,我该怎么选择,走总线是CAN open  还是CAN  link,有没有样例程序的能分享一下吗?

肯定总线简洁,如果用汇川PLC,肯定用CAN  link,汇川自己的协议用起来方便。

网友U:
其实电控在整个设备中的成本比重不大,多个2000块不算啥吧,批量大请忽略

网友V:
光纤通讯不香吗,什么方便什么来,贵 是你出钱买的吗,干活累却是你

网友W:
SSCNET不香么?

网友X:
引用 网友V:
光纤通讯不香吗,什么方便什么来,贵 是你出钱买的吗,干活累却是你
理是这个理,关键是心里没底。也想方便省事,时间上等不及你从头学。遇到这种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

网友Y:
总线拿过来,手册看一看,只要识字,基本上能搞定,实在不行,就打电话给售后,什么不懂就问什么,然后,你发现,其实也就那样。你要敢于开口问问题,发现什么都简单,学一学就会了,
永无止境 !@#$%^&*

网友Z:
都是大神,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AA:
十几个轴用走脉冲形式???
工作量不少哦

网友AB:
三菱自家的5U和自己的伺服用CCLINK IE总线方式一样方便啊,

网友AC:
引用 网友V:
光纤通讯不香吗,什么方便什么来,贵 是你出钱买的吗,干活累却是你
有道理

网友AD:
都是大佬

网友AE:
我们项目好相似呀,我也是14个轴,汇川H3UPLC,因为大部分轴都是步进电机,所以只能选用脉冲+方向方式。这种方式走线麻烦了一些,但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F:
看应用情况吧,像我这边伺服就相当于一个自动调节行程的气缸,几乎没有同步要求,18轴分了3个PLC来做也一样OK的,不过就是电工吐槽焊线焊到眼花了

网友AG:
六轴以上建议用Ecat总线,接线太恶心,线路干扰等问题烦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