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博途定时器输入输出问题

楼主(2022-05-17):
求助各位前辈,我用定时器,发现输入断开,为什么输出任然保持着

网友A:
应该是你程序使用问题,图片是我做的一个简单的启动后5S启动,停止立即执行的小程序。模拟运行正常,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前辈,已经找到原因了,定时器触发条件一直置位导致的。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程序使用问题,图片是我做的一个简单的启动后5S启动,停止立即执行的小程序。模拟运行正常,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