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7):
如图所示,MW10000和MB20000的关系应该怎么理解,BOOL量和REAL变量地址是自动往下排的么。。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数据类型不一样,地址间隔的也不一样

网友A:
这是结构体变量阿???
你自己创建的结构体  你爱怎么封包就怎么封包阿

结构体  数学里类似----<合集>----的意思阿

结构体多数用在FB块 为伺服创建全部变量使用
这样创建一个新轴时  不需要重新定义一遍变量  只需要定义 一个新的结构体即可   超级方便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结构体变量阿???
你自己创建的结构体  你爱怎么封包就怎么封包阿

结构体  数学里类似----<合集>----的意思阿

楼主:
找到了这个图,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