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端子

楼主(2022-05-17):
三菱变频器型号FR-A840-45K,P79设定为3,端子控制接线SD与FWD,现在SD与FWD接通后变频器没反应,经过大量查询是不是控制端子还要供24V电
有用过三菱变频器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SOUCE和SINK,跳线。仔细看下说明书

网友B:
市面常规使用型号
确认一下1楼说的跳线
确认一下有没有设定频率
真诚感谢!

网友C:
三菱变频器的外部端子,没有 FWD
正转STF 反转STR
如果SD 接STF 时 ,确保跳线在 SINK 漏型 上。
热心助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800系列默认是PNP输入,公共端默认是PC

网友E(2022-07-04):
说的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