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威纶通触摸屏反应超级慢

楼主(2022-05-17):
MT8102IE(1024*600) PLC用的是欧姆龙NJ501
时间是3、4秒一跳
报警更是7/8S才显示出来
帮我看看

楼主:
PLC连接了7个TCP客户端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楼主:
见过慢的没见过这么慢的啊 不太正常啊

网友A:
减肥 该压缩的压缩下,比如图片大小 字体尽量单一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是不是威纶的屏都有反应慢的问题呢,
以前同一个设备威纶的屏就没台达的快,但是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图片使用原尺寸,大小要和触摸屏一致,如果超出触摸屏分辨率很多CPU要耗费大量资源去缩放,自然就慢了

网友D(2023-05-30):
威纶通搞的复杂和编译时有警告基本都会通讯会慢,如果用串口就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