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气控制柜中加变压器的做法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2022-05-17):
一直在电控柜中加隔离变压器,可以起到隔离干扰、浪涌,感觉特别对现在的以太网通讯系统有好处。但现在很多单位都不喜欢加变压器用零线,所以问问大家对变压器的看法?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控制变压器吧?我设计的柜子,都会标配控制离变压器,380v/220V,1.方便取电,2.抗干扰。

网友B:
都会标配控制离变压器,380/220 /24,1.方便取电,2.抗干扰,3,大幅度降低可能发生的触电事故

网友C:
隔离变压器还能增加安全,以前控制回路用AC220V时 设计时会使用。
现在控制回路用DC24V就不使用了,给PLC供电会加滤波器。

网友D:
加个隔离变压器好处多了,一次公司零线断了,烧了好几台PLC的电源模块,装有隔离变压器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滤波抗干扰。

网友E:
控制隔离变压器,可以不用引入零线,除非你的用电器还要用零线

网友F:
只有缺乏经验的二把刀才会不加变压器直接用零线!老油条绝对不会隔离变压器那几百元。
下载积分:+5(客官小店有请) 为你也为安全加分

网友G:
我们都不加,为什么?因为省钱
下载积分:+1(hsiung) 成本是硬门槛

网友H:
加人变压器稳定!绝大部分干扰都来自于零线

网友I:
时代不同了 不能拿一个时代的产物去看世界,现在的PLC都是DC24供电 控制也是DC24V安全电压,即使零线断了也不会引起PLC烧掉,直流电源也是宽电压了,还有必要背个大变压器在控制柜吗 成本就是生存法则。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观点。 现在控制回路都是24v 用220V的不多了
在电气控制柜中加变压器的做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只有缺乏经验的二把刀才会不加变压器直接用零线!老油条绝对不会隔离变压器那几百元。
要看老板懂不懂电,他要懂电或听别人说可以不加,那绝对是不会加的。不要说省几百块,就是几十块他们都得抠出来。断零是意外情况,他们是绝对不会考虑的。

网友L:
从来没加过,除非是要用三相电客户那边没有。

网友M:
只要过了保固期,谁管他去死…而且,即使出现这种零线问题,那也是可以推给客户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