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8):
各位高手   好好好。
     x项目中有2台冗余服务器,和6台操作站,INTOUCH软件,怎么选型配置呢~

楼主:
高手指点

楼主:
1.软件分类:

1.1 InTouch 分为中文版 和 其英文版 (中文版操作系统只能安装中文版InTouch其它语言版的操作系统均安装英文版 InTouch)

1.2 InTouch 分为开发版(Development 注:intouch 10.0版本改名为Development Studio )和运行版(Runtime)

开发版包含运行版的所有功能,可以创建新项目,对早期版本开发的InTouch 项目进行升级和修改,能从下位硬件设备(如PLC等)中采集数据。

运行版无法开发项目,对早期版本开发的InTouch 项目无法进行升级,只能运行相同版本下已开发好的Intouch项目。

运行版分为With I/O,Without I/O 两种。

运行版With I/O:能从下位过程控制硬件设备(如PLC等)中采集数据。

运行版Without I/O:只能从另外的Intouch操作站读取数据。

演示版在无授权的情况下演示时间为120分钟,开发项目仅限于32个标记名(tags)之内。

2.点数(tags):或称为标记名 或标签数:

点数与过程控制硬件 I/O 数量有关。

64(早期版本) ,128(早期版本) ,256 (早期版本) , 500,1000(1K),3000(3k),600000(60k)备注:(建立的内部Tag和外部Tag‘与外部PLC通讯的Tag’ 都算做点数)

Intouch10.0开发版产品名称及对应关系如下:

Development Studio Small 250/500/100, v10.0 500点开发版

Development Studio Medium 1K/1K/100, v10.0 1K点开发版

Development Studio Large 5K/3K/500, v10.0 3K点开发版

Development Studio Unlimited, Unlim/60K/500, v10.0 60K点开发版

InTouch Runtime 500 Tag with I/O, v10.0 500点运行版With I/O

InTouch Runtime 500 Tag without I/O, v10.0 500点运行版without I/O

InTouch Runtime 1K Tag with I/O, v10.0 1K点运行版With I/O

InTouch Runtime 1K Tag without I/O, v10.0 1K点运行版without I/O

InTouch Runtime 3K Tag with I/O, v10.0 3K点运行版With I/O

InTouch Runtime 3K Tag without I/O, v10.0

3K点运行版without I/O

InTouch Runtime 60K Tag with I/O, v10.0 60K点运行版With I/O

InTouch Runtime 60K Tag without I/O, v10.0 60K点运行版without I/O

关于Intouch10.1软件的具体型号,版本及订货号详细信息 请点击这里 进行查询

3.授权方式:

Intouch软件授权方式为加密狗及授权License文件。加密狗有并口(打印机口)和USB口两种方式。

Intouch软件含加密狗一个,Intouch软件光盘一张,I/O SERVER及DA Server(过程控制硬件驱动程序)一张。

文本用户手册需要单独购买。

4.安装要求:

Intouch 10.1版硬件要求:

配备 1.2 GHz 或更高主频处理器的计算机(32/64 位)。 不支持 Intel 安腾 2 处理器。

最少 512 MB 的内存,建议配备 1 GB 或更大内存

至少 4 GB(32 位操作系统)/6 GB(64 位操作系统)的可用磁盘空间

Super VGA (1024 × 768) 或更高分辨率的视频适配器与显示器

安装所需的 CD-ROM 或 DVD 驱动器

键盘

鼠标或兼容的定位设备

Intouch 10.0版硬件要求:处理器时钟速度达 1.2 GHz 或更快的计算机

最少 512 MB 的内存,建议配备 1 GB 或更大内存

至少 4 GB 可用硬盘空间

Super VGA (1024 × 768) 或更高分辨率的视频适配器与显示器

可读取 Wonderware 安装介质的光盘驱动器或 DVD 驱动器

键盘与鼠标

5.软件要求:

Intouch 对操作系统要求非常严格。不同版本的Intouch要求操作系统不同,一般来说,Intouch7.11以下版本可以安装在Windows NT 4.0下,Intouch 8.0版本以上推荐安装操作系统为 XP。具体版本需要查看Intouch软件光盘中的安装说明或联系Intouch 技术工程师。

补充:InTouch10.1以前版本:含 InTouch6.0 、 InTouch7.0 、InTouch7.11 、InTouch8.0、 InTouch9.0、 InTouch9.5、InTouch10.0。

InTouch Development, 256 Tag 256点开发版

InTouch Development, 500 Tag 500点开发版

InTouch Development, 1,000 Tag 1K点开发版

InTouch Development, 3,000 Tag 3K点开发版

InTouch Development, 60,000 Tag 60K点开发版

InTouch Runtime 256 Tag with I/O 256点运行版With I/O

InTouch Runtime 256 Tag without I/O 256点运行版without I/O

InTouch Runtime 500 Tag with I/O 500点运行版With I/O

InTouch Runtime 500 Tag without I/O 500点运行版without I/O

InTouch Runtime 1K Tag with I/O 1K点运行版With I/O

InTouch Runtime 1K Tag without I/O 1K点运行版without I/O

InTouch Runtime 3K Tag with I/O 3K点运行版With I/O

InTouch Runtime 3K Tag without I/O 3K点运行版without I/O

InTouch Runtime 60K Tag with I/O 60K点运行版With I/O

InTouch Runtime 60K Tag without I/O 60K点运行版without I/O

6.确定网络构架,对InTouch软件选型:

如果是一台或2~3上位机,仅仅需要购买一套InTouch开发版,其它上位机选择InTouch运行版。如果是3台以上位机,可以选择一套InTouch开发版,一套InTouch运行版With I/O,两台作为热备的上位机数据服务器。其它上位机可以选用InTouch运行版WithOut I/O软件,数据源从InTouch开发版及InTouch运行版With I/O中获取。更复杂的项目您可以咨询专业的InTouch销售工程师。

7.其它注意事项:

有些客户需要对老InTouch项目进行升级。InTouch项目升级需要有开发版才能完成升级转换。只能将老InTouch版本项目转换为新版本,不能将新版本Intouch开发的项目转换为老版本。

综合考虑价格,技术支持服务等各方面因素后,再选定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这里不再敖述。

网友A:
用国产组态软件 不香吗?
组态软件

网友B(2023-12-30):
引用 楼主:
1.软件分类:

1.1 InTouch 分为中文版 和 其英文版 (中文版操作系统只能安装中文版InTouch其它语言版的操作系统均安装英文版 InTouch)

1.2 InTouch 分为开发版(Development 注:intouch 10.0版本改名为Development Studio )和运行版(Runtime)

关于第一点,我用的时候安装包是用一个安装包,根据电脑的系统来确定是否是英文版,如果电脑的系统是英文版,那么就需要英文版授权。如果电脑是中文版,那么就需要中文版授权。

另外:intouch功能划分在不同的授权,不像wincc。如果对历史数据查询显示要求比较高的,需要配一个历史数据库的功能Historian,要另外授权的。单单靠intouch HMI中对历史数据查询是很费劲的。

关于授权点位的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授权里说的点位其实是变量的数量,是所有变量(包括中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