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以太网有点迷糊

楼主(2022-05-18):
1.三菱的内置以太网用SOCKET ,外置QJ71E71用固定/随机缓存通信,那么外置的不能用SOCKET,内置的不能用缓存通信?
2.一台内置的QCPU和外置的模块,通信怎么办
3.西门子与三菱的内置和外置的分别怎么办?
以上的一些问题纠结了好久,请师傅们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1.外置的就是Socket协议啊,,,,,只是改了个名字撒,socket也是基于TCP,UDP,内置也是基于TCP/udp,底层都没变
2.走通信指令,还有就是简单CPU通信
3.一样走TCP,UDP,只不过要定义好那个是客户端那个是服务端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