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8):
gs2107-wtbd-n 写入画面时,出现GOT类型错误,或是不支持的GOT类型。

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你程序是GS2107-WTBD
但机器是GS2107-WTBD-N
需要升级新版软件,把型号变更为-N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是GS2107-WTBD
但机器是GS2107-WTBD-N
需要升级新版软件,把型号变更为-N的
[attachment=267903]

目前新版本是几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新版本是几多?

GT WORKS3  VER 1.271H      官网免费下   3.6G多

网友C:
看提示是类型没匹配上,最好是软件升级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T WORKS3  VER 1.271H      官网免费下   3.6G多

已下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提示是类型没匹配上,最好是软件升级看一下。

是的旧版本没有此型号,已更新软件解决!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