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Q/L系列 SFC编程急停,暂停,状态怎么读取?

楼主(2022-05-18):
老师,初用L06CPU 系列几个SFC编程几个问题
1 我想批复位S10 S31 ,BKRST S10 K32,结果不行,转换不了,怎么才能实现了。
2 我想作状态比较也行不能, LDD= K8S10 K0,结果也不转换。
这些在小型PLC,我都常用的功能,在这种PLC怎么实现呢

网友A:
L系列我没用过,用过Q的,但没做过SFC
是不是K32太大了? 先试试BKRST S10 K16 看能复位成功不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指定块号了?MOV BL0\K4S0 D0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二为热心朋友,都不行哩。还有没有朋友碰到过我这种困惑吗?!

网友C:
一般都是以块为单位复位的吧,bl0,bl1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以块为单位复位的吧,bl0,bl1这样子
具体怎么写呢?

网友B:
不能用BKRST复位,可以用mov复位
比较中转一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Q/L系列 SFC编程急停,暂停,状态怎么读取?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