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9):
请问关于富士V9 触摸屏如何侦测手离开触摸屏
当到达设定秒数
触发这段要如何做

想做人离开一段时间后
在碰触画面
就进入画面保护
需输入密码方可回原画面

网友A:
引用楼主sunnykmc于2022-05-19 13:40发表的 富士V9触摸屏手离开接触摸屏數秒进指定画面 :
请问关于富士V9 触摸屏如何侦测手离开触摸屏
当到达设定秒数
触发这段要如何做

系统寄存器$S900保存的是屏幕触摸状态,当有触摸时其值为1,否则为0,你可以侦测该寄存器状态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寄存器$S900保存的是屏幕触摸状态,当有触摸时其值为1,否则为0,你可以侦测该寄存器状态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你好
    参考附图
    不晓得语法是否有误?
    萤幕触碰时
    PLC寄存器D109没见到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参考附图
    不晓得语法是否有误?
    萤幕触碰时

    您还是先看一下宏指令参考手册了解一下语法比较好。

    等号左边的是被赋值数

    显然:PLC1[D0109]=$S00900(W)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sunnykmc) 真诚感谢!

楼主:
    发现按开关 有作动或换画面
    $s900没有触发
    似乎有问题

    点画面没作动处
    $s900有触发
    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