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9):
本人用梯形图编程有几年,对SFC和ST一窍不通。
最近有意在学习ST编程,但是感觉没有梯形图直观,不过感觉貌似ST更强大!

不知道论坛里的大神们喜欢用梯形图、SFC还是ST编程呢?

如果以后用上网络、通讯、视觉之类的,用哪一种方式更加方便编程,或者说更好用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个人更喜欢文本编程,ST封块在梯形图中调用,SFC从来都没用过,三菱FBD也不好用

网友B:
个人观点:梯形图+ST混合用,流程外全部ST.动作少就全ST...尽量用通用的ST语句。程序 可以跨品牌用哦

网友C:
梯形图更直观,可读性强,方便他人接手;ST通用性强,各个品牌之间可以无缝对接转换使用,且更适用于复杂的数学运算,但可读性不强,没有点汇编语言基础没法接手;就看个人选择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D:
混合使用啊

网友E:
用什么编程看个人习惯,以前一直用梯形图,用倍福PLC后以ST为主,流程为辅,很少用到梯形图。用ST主要是方便程序在不同PLC移植。但可读性较差。一般来说用什么编程就用你最拿手就行了。

网友F:
三菱的话,有梯形图跟ST混用功能的,一些数据处理用ST的编程方式会比梯形图简单直观,顺控的话用梯形图直观点

网友G:
三菱最后都给转成梯形图下载到PLC中

网友H(2022-07-04):
个人感觉,如果涉及到程序自动步用sfc进行编程方便,容易编写,如涉及到大量数据运算,使用st进行计算,其他的用梯形图,而且这三者可以同时用的吧

网友I(2022-12-21):
我赞同8楼的,ST混在T图里,非常爽,监控也不占地方,FB适合封装得复调用部分,其它没优势,但是自动流程多时,SFC还是非常好用的,但是一般工程师不用,因为太过清淅了,没饭吃,哈哈。

网友J:
个人倾向ST

st用过的人知道可以做流程的控制,在一步一步的流程下,更直观,可编辑的空间更大,对于逻辑控制方面,只要熟悉了AND  OR  NOT  这些逻辑运算,也是很简单的事情,还有一点话,ST上纯文本状态,一屏幕可显示的内容信息比梯形图多得多,而且现在的主要几个品牌的PLC都支持中文标签,使用中文标签,就连注释都省去了,整个流程看上去都清晰多了,还有暂时不用的程序可以使用注释注释掉,需要调用的时候把注释去掉就可以了,这些是梯形图不能拥有的,几个月后的梯形图的程序我基本很难修改,找不到当时都想法了,但是ST ,4年前的程序,我看了10多分钟后基本能分析出程序哪里出问题
我建议有一定的梯形图基础的工控人有必要学一下ST   ,对于动作要求比较多而且比较复杂情况下的程序拥有巨大优势

QQ:84818626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个人倾向ST

st用过的人知道可以做流程的控制,在一步一步的流程下,更直观,可编辑的空间更大,对于逻辑控制方面,只要熟悉了AND  OR  NOT  这些逻辑运算,也是很简单的事情,还有一点话,ST上纯文本状态,一屏幕可显示的内容信息比梯形图多得多,而且现在的主要几个品牌的PLC都支持中文标签,使用中文标签,就连注释都省去了,整个流程看上去都清晰多了,还有暂时不用的程序可以使用注释注释掉,需要调用的时候把注释去掉就可以了,这些是梯形图不能拥有的,几个月后的梯形图的程序我基本很难修改,找不到当时都想法了,但是ST ,4年前的程序,我看了10多分钟后基本能分析出程序哪里出问题
我建议有一定的梯形图基础的工控人有必要学一下ST   ,对于动作要求比较多而且比较复杂情况下的程序拥有巨大优势

说的很清楚了,最重要的是一屏显示的信息比梯形图多得多,梯形图滚上滚下的,头晕啊!还有不需要每个元件去注释,只要写完一句或者一段注解一下就比梯形图要清晰了,关键是基本不占用页面空间,还有很多语句比梯形图简洁,功能要多得多,否则为什么叫高级语言呢?

网友L:
喜欢st处理数据搞成一个块,用梯形图走逻辑调用块

网友K:
那个都好

网友M:
大佬有ST学习相关的资料嘛
引用 网友J:
个人倾向ST

st用过的人知道可以做流程的控制,在一步一步的流程下,更直观,可编辑的空间更大,对于逻辑控制方面,只要熟悉了AND  OR  NOT  这些逻辑运算,也是很简单的事情,还有一点话,ST上纯文本状态,一屏幕可显示的内容信息比梯形图多得多,而且现在的主要几个品牌的PLC都支持中文标签,使用中文标签,就连注释都省去了,整个流程看上去都清晰多了,还有暂时不用的程序可以使用注释注释掉,需要调用的时候把注释去掉就可以了,这些是梯形图不能拥有的,几个月后的梯形图的程序我基本很难修改,找不到当时都想法了,但是ST ,4年前的程序,我看了10多分钟后基本能分析出程序哪里出问题
我建议有一定的梯形图基础的工控人有必要学一下ST   ,对于动作要求比较多而且比较复杂情况下的程序拥有巨大优势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大佬有ST学习相关的资料嘛

网上一大把

网友K(2023-01-23):
感觉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