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9):
项目用到FX5U,供应商推荐带BUS转带FX2N-32ER模块便宜很多,但是看了图纸32ER输入端好像没办法用外接DC电源?是否可以将32ER带的0V与外电源0V并在一起,这样外接信号也比较方便。

网友A:
不雅用原来自带的24V和0V

楼主:
那这个模块用外接的 DC电源怎么界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雅用原来自带的24V和0V

那这个模块用外接的 DC电源怎么界限呢

网友B:
COM端接到外部0V上,输入点有外部0V输入就有信号了。

网友C:
FX2N-32ER 自带24V电源,不能用外置的

FX2N-32ER-ES/UL 可以用外置电源,因为有S/S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2N-32ER 自带24V电源,不能用外置的

FX2N-32ER-ES/UL 可以用外置电源,因为有S/S

哎,都怪自己做事不认真,没去看手册,只能用内置的24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