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9):
s7-200 smart程序中,采用了和s7-200一样的对特殊寄存器SMB31和SMW32的赋值,但是却保存不了数据。查s7-200 smart的使用手册中也没有SMB31和SMW32的说明。请版主和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上电赋值能用吗?能就上电赋值。断电可能不保持

楼主:
可以,但是作为系统参数,只想一次输入然后永久保存供调用。以前用s7-200就有永久保存的功能,用SMB31、SMW32来实现,难道s7-200 smart独独少了这个功能?现在暂时在保持范围中保持数据,不知道能保存多久,这能不能永久保存?
引用 网友A:
上电赋值能用吗?能就上电赋值。断电可能不保持

网友B:
Smart跟以往CN系列不同,设置断电保持的数据会自动保存到永久区,系统手册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art跟以往CN系列不同,设置断电保持的数据会自动保存到永久区,系统手册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