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通信

楼主(2022-05-19):
各位大佬,我想请教下,欧姆龙的CP1E系列可以用USB转串口进行程序上下载么,我现在用的9.61版的软件,在选择直接在线时只有一个USB选项,无法选择串口连接,是这个软件本身就是这样还是我安装软件装得有问题嘞

网友A:
带串口的N型号机就可以
下载积分:+1(refqqlxq)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