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0):
最近做一个项目,多个1200cpu之间profinet通讯,客户要求断电后通讯数据能保持,不然在通讯断的情况下造成设备停机,因为prifinet通讯掉站的情况下,传输区的数据会被清零。求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A:
DB块设置保持不就好了吗
不行吧,i区和q区,因为一旦断线,传输区,立刻清零了,保持不了

网友B:
既然prifinet通讯都掉站了还不停机么,我用1200跟机器人prifinet通讯,一但断线就是马上停机的

楼主:
白天还好,主要是晚上,因为他们担心会晚上停机,晚上停机还得值班的人去打手动开机。人家不愿意大晚上的还去干活,。,所以有此要求

网友C:
怎么什么样的要求都有,我们都要去满足吗

网友D:
这种问题最好解决。问一下西门子客服,客服说解决不了,你直接把官方的回答给他们

网友E:
用put/get指令
这个是可以,但是现场用的profinet,一共14个1200cpu,走put,get太麻烦,可能也put,get对通讯cpu数量也有要求,不能同时十个连接吧

网友F:
不用总线,实现PLC之间实时通讯的几个案例:
感谢

网友G:
用DB块设置保持是可以的,像你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把I和Q映射给DB块?
io不能保持,断线就归零,映射也没用,后来在ob82做了一个位,通讯断,置位,然后切断io到db的赋值,profinet中做了一个常通位,通讯正常一直复位中断那个位,中间还用了系统时钟的上升下降沿,以避免数据刷新太快。最后解决了,只是办法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