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0):
今天一套净水设备的电控柜空开烧糊了,还有旁边有一个金属外壳的模块,不然得烧到PLC,PLC又没源程序,好险好险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A:
控制箱一但有着火的事件,其他配件的寿命严重受到影响。的提前做好备份吧

网友B:
烟熏的电子元件会有影响,用酒精清洗,吹干即可。

网友C: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烧成这样

网友D:
我上次也遇到电箱烧起来事情,烧的是24V风扇,差点连客户都烧没了

网友E:
做了8年暂时没遇到过控制柜着火,可能客户那边防护做的好吧

网友F:
一看就知道防护等级及选型搭配没做好!才烧这么点还算是运气好!

网友G:
是什么原因导致烧了
plc

网友H:
万幸万幸,抓紧恢复,做好备份。

网友I:
导致的原因:
1、可能是空开电流选择,
2、线径选择,
3、电气回路设计。比如烤箱。设置温度,开机多少秒后。要达到设定温度,再进行通断加热。如果一直加热那是有问题的。SSR坏,空开也容易坏。以前3相380V,100A的空开都经常烧坏。还有超温报警。烤箱厂商的超温报警感应器只有一个。
发生过一次故障,超温感应器坏了。刚好SSR也坏了。导致一直加热。还好发现得早。后面每台烤箱再加多一个超温报警感应器。串联在一起。
4、程序无保护
5、选择的元器件不符合设备的工作环境。恶劣环境。
6、电器柜通风散热效果差。
7、用料比较好的配件,耐环境高温就好很多。老的普洛菲斯屏幕。比威纶通的屏幕。外表结实多了。用在烤箱上。15年都没啥问题。

网友J:
都没发现楼主的头像吗?

网友K:
瞬间高温击穿,不至于全部燃烧
组态软件

网友L:
楼主头像怎么了,我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