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变频器问题

楼主(2022-05-20):
FX3G加了块485ADP-MB模块带二台D720变频器,要分频器不知是什么型号?可以使用IVDR指令吗?有大神指点吗?

网友A:
走modbus不更好吗?什么变频器都兼容

楼主:
谢谢指点,因为公司规定使用元器件(去库存),以前没用过。

网友B:
带三菱的变频可以用IVDR指令的,比MODBUS方便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顾乡的云

网友C:
对于三菱的PLC与三菱的变频器通信用专用指令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