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MR-JE-C通讯控制DOG问题

楼主(2022-05-21):
问一下大家:
1、FX5U与MR-JE-C通讯控制时,DOG信号、正负限位能不能不接在驱动上,接在PLC上?书上是接在驱动器上的。
注:需要DOG信号,不能用数据设定型回原点

网友A:
可以啊,这个映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这个映射一下
怎么映射,地址是多少?

网友B:
DOG信号可以映射到 Control DI 5
[attachment=26817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