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用FX5-40SSC写转盘动作程序该怎么让当前值清零

楼主(2022-05-21):
有个21工位的链条转盘,程序是用定位来写,还是用手动的点动来写比较好,链条有松动性用定位怕以后工位对不准了,直接用感应器来停又很响。
FX5-40SSC的当前值该怎么清零哦,感觉没3系的好用。。。。
zsh340

网友A:
外加分割器是最好的选择,也不会存在误差

网友B:
链条转盘 需要机构二次定位的 一次定位机械精度不够

楼主:
就是还有二次定位,现在是看用什么方法来写它,实现它停准。

网友C:
不了解楼主的工艺,提供一个思路:就是在转盘上加旋转编码器,根据编码器的位置,伺服自己做补偿定位,但是第一次开机转盘在零位时需要读取编码器位置设为编码器绝对原点 ,闭环控制

网友D:
链条时间长了肯定会有变位,不变的只有主动链轮,要尽量减少链条变位,你还要增加链条的支撑机构

网友E:
定位控制,时间长了调整一下定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位控制,时间长了调整一下定位数据,
用定位数据也可以,现在主要是圆周运行,总要清除当前值才行,超过最大值会报错的。这个运动模块没怎么玩过不知道怎么清

网友F(2022-08-27):
你好这个清零有找到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G(2022-09-28):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是用相对定位指令,最后一个角度做了一个高速回原点,每次走完一圈当前位置都清零,走出来的角度还是挺准的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好贴好贴!

网友H(2023-03-06):
这个多简单 定位多少次回零一次就好了呀

网友I:


网友J:
位置环放到外加编码器,做闭环控制,或者位置补偿控制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K:
需要清零的。

网友L:
在转盘上开个孔,然后用气缸头部装一个子弹头的定位轴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