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模块QD75MH4

楼主(2022-05-21):
QD75模块程序写入Q系PLC后,开机伺服准备,模块参数设计里面的,加减速时间本来设定是200ms,开机后会清零,那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在软件中设置的定位数据是写入PLC闪存了的,每次上电会从闪存中恢复参数。
上电后如果梯形图中有程序重新写了缓存,那以程序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