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此电流互感器此是多少?

楼主(2022-05-21):
箭头所指线路中RB值为5Ω,请教方框中的电流互感器比例是多少?目前市面上常见的50:5,100:5,200:5等等是否可用?还请高人指点,谢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上面不就有写1800:1

楼主:
1800:1这个好像是匝数比哦!所对应的RB值是哪个?10Ω?还是1.25Ω?还请指点!谢谢!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常见的互感器不能用,不论体积和数据都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互感器不能用,不论体积和数据都不同吧
未必不能用!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请教此电流互感器此是多少?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