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这个紫色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5-22):
不知道什么弄的出现了这个颜色,先要插入一行都不行,好像换了一种模式一样

网友A:
紫色和蓝色。
插入模式,
原先用的是改写模式~!
在电脑键盘上按Insert键就可以在插入与改写之间轮换~~
光标改写是蓝色的,
插入是紫色的。
笔记本电脑要用到组合键。需掌握
谢谢师傅,刚试了下确实如此,我一直用shift+insert,原来这个也是快捷键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菜鸟入行)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乡村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