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图形预览框不显示图片

楼主(2022-05-23):
EPLAN图形预览框里不显示部件图片,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求指导。

网友A:
查看属性 是否添加了图片宏,如果没有不会显示的 或者图片宏名字有,但是目标路径被删除了 也不会显示

网友B:
Eplan当前页类型应该不是安装板布局类型,切换到安装板布局类型的页再插入设备就可以看到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