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E指令请教一下类似三菱FMOV指令

楼主(2022-05-23):
请教一下大家欧姆龙有没有指令是类似FMOV的,我现在需求是上电P_ON 把D0-D100地址里面的值MOV 0,哪个指令比较好写,一个一个MOV,太麻烦了

网友A:
我一般会用bset
LD P_On
BSET(071) #0 D0 D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用bset
LD P_On
BSET(071) #0 D0 D100
已经查到手册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