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3):
找个5U和Q系列PLC以太网通讯的案例

现在自己做的Q03能向5U发数据  可以接受
5U像Q03发数据   03接收不到  有没案例看看   我哪里做错了

网友A:
这个行不行呢?
我选的SLMP支持设备  这个才能设置端口号

网友B:
在5U设置简单CPU通讯,一个写入一个读取
我也是这么设置的   新附图了  现在5U发数据Q03接收不了

楼主:
我是这么设置的   就是5U发数据Q03接收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68044] 我是这么设置的   就是5U发数据Q03接收不了

这种模式的话,Q那边需要设置啊。
也设置了   端口号也对上了

楼主:
Q的设置也设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Q的设置也设置了

两边的设置协议好像不一致哈。
一样的  现在可以了  少点了个写入的勾

网友C:
一边MC一边SLMP
一边讲中文一另一连讲韩文怎么对话吗?
协议没错  少点了个写入的勾 现在可以了

网友D:
通讯设置没啥问题,只需要另外把“允许RUN中写入”勾选一下就行了
太感谢了  这个勾打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