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趣的数学题,想用PLC来解决

楼主(2022-05-23):
1到9这9个数,满足3位数+3位数 = 3位数 ,每个数字只能用一次,求解????

楼主:
感兴趣的来试试,暴力解不出来呢

楼主:
没有人试一试的吗?

楼主:
列如127+359=486,249+318=567

网友A:
试出来有什么用呢?你说一下?

网友B:
钓鱼滴赶脚
又没有实际应用,只想动动脑经

网友A:
大概就是这样……
仔细看了下好像不大对呀
下载积分:+1(13872434240) 热心助人!

网友C:
PLC是可以做,只是这不是PLC擅长的领域。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有人说我钓鱼,给你们看看,能解出来,运行一会就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我钓鱼,给你们看看,能解出来,运行一会就报错
我就两个循环
两个循环?想不出来,请教一下
下载积分:+1(13872434240) 热心助人!

网友D:
两个for循环就行了,在里面判断一下值,然后打印出来
两个循环?想不出来,请教一下

网友A:
加数和被加数啊………………
懂了,123 to 987

网友D:
昨天没咋看题
现在也不是很理解要求
随便写写没验证过的

IF 上电初始化  THEN
A:=111;
END _IF;

IF C < 1000 THEN

IF A+1模10<>0 THEN
B:=A+1;
ELSE
B:=A+2;
END_IF;

IF  A+B模10<>0 THEN
C:=A+B;
数组[编号]:=C;
编号:=编号+1;
END_IF;

IF B+1模10<>0 THEN
A:=B+1;
ELSE
A:=B+2;
END_IF;

END_IF;

网友E:
感觉用ST语言比较好做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昨天没咋看题
现在也不是很理解要求
随便写写没验证过的

大佬写得就是牛,原理完全看不懂

网友G:
有点麻烦

网友H:
高手云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点麻烦
[attachment=268215]  [attachment=268216]

疑问:
1、被加数从123开始没错,范围123~987;但和最大是987,则被加数范围其实为123~864即可;
2、加数为什么是从456开始,虽然被加数从123开始,但可以是198,这时加数也可以是245开始.
以上是个人思路,还没验证,尤其是第二点是否必要去考虑,找个时间我也自己去写一个验证下.

楼主:
经过大神指点,改良了一下程序,给你们看看
附件: 计算3位数.rar (1849 K) 下载次数:41

楼主:
验证过了,是对的,加数和被加数算重复有336个,不重复有168个, 改变上述程序中变量B可以显示对于的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点麻烦
[attachment=268215]  [attachment=268216]

第2个结果
125+468=593,有两个5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大神指点,改良了一下程序,给你们看看

利用累加m和累乘n去判断1~9互斥,这个思路挺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2个结果
125+468=593,有两个5

嗯,检测了比较的条件,有错误

网友I:
到底要套多少个循环?,有多少个组合就要计算多少次,然后满足条件的挑出来,

网友I:
这个动图是怎么贴上去的?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疑问:
1、被加数从123开始没错,范围123~987;但和最大是987,则被加数范围其实为123~864即可;
2、加数为什么是从456开始,虽然被加数从123开始,但可以是198,这时加数也可以是245开始.
以上是个人思路,还没验证,尤其是第二点是否必要去考虑,找个时间我也自己去写一个验证下.

嗯,循环变成123~864即可,但是这样有重复的,我不知道如何去掉重复的

楼主那个比较条件不错!!!

网友I:
不用PLC,只用单屏应该可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嗯,循环变成123~864即可,但是这样有重复的,我不知道如何去掉重复的

楼主那个比较条件不错!!!

用一个表存储被加数,如果加数=被加数就跳过。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不过楼主的那个比较确实简洁。

网友J:
跟大佬们学习一下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最后一次了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好贴好贴!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K:
    我也来一个,c#写的,翻译为PLC的ST语言就可以使用
    附件: 三位数相加.zip (5 K) 下载次数:30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也来一个,c#写的,翻译为PLC的ST语言就可以使用

    1~9,哪来的0

网友K:
引用 网友F:

    1~9,哪来的0

    哦,没有仔细看题,程序里面把0屏蔽掉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L: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M(2023-11-27):
肯定能硬解,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N:
可以做一个游戏产品,然后进入市场。创造价值。

网友O:
一会我也做一个 用C#  ,  但不一定能翻 成梯形图, 因为没有那些指令。 ··············  不做了,  说一下分解过程  。   1.  从1-9 的集合中取出6个数,  有多少种组合就是多少种,实际上根据概率可以知道有多少种 。 取出的6个数分别形成新的集合。具体第一次取的放在第一个数的百位, 第二次取的放在第一个数的十位,第二次取的放在第一个数的个位, 以此类推;再取第二数的各位 , 这样算是遍历了。 2,计算是否符合相加条件<=999。   3 .  打印。

网友P:
先判断加数和被加数无相等再去做加法,然后也是拆分成3位,用或运算做的,没用for循环,查到也可以填充到数组,利用数组的属性去做元素重复判断,但是没用过,就用笨一点的办法。最终数量不确定是不是包含最后一个空格,只是一个控件的行数。
                            bool b11 = (a == 0 | a == b | a == c | a == l | a == m | a == n | a == x | a == y | a == z);
                            bool b12 = (b == 0 | b == c | b == l | b == m | b == n | b == x | b == y | b == z);
                            bool b13 = (c == 0 | c == l | c == m | c == n | c == x | c == y | c == z);
                            bool b14 = (l == 0 | l == m | l == n | l == x | l == y | l == z);
                            bool b15 = (m == 0 | m == n | m == x | m == y | m == z);
                            bool b16 = (n == 0 | n == x | n == y | n == z);
                            bool b17 = (x == 0 | x == y | x == z);
                            bool b18 = (y == 0 | y == z);
                            bool b19 = (z == 0);
                            if (b11 | b12 | b13 | b14 | b15 | b16 | b17 | b18 | b19)
                            {

                            }
                            else
                            {
                                count = i.ToString() + "+" + j.ToString() + "=" + sum.ToString();
                                textBox1.AppendText(count + "\r\n");

                            }
附件: 1-9-3位数+三位数=3位数--要求不重复.rar (315 K) 下载次数:7

网友Q:
也没有程序啊
引用 网友K:

哦,没有仔细看题,程序里面把0屏蔽掉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N:
研究它的人多,说明有趣。

网友N:
大家别玩来玩去了,永宏plc有它的功能库,四位数的,加减乘除。直接调用就好。

网友R:
这个问题,能用c语言能码出来,基本用plc也能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