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模组的中间继电器触点发黑,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2-05-23):
PLC输出Y点,驱动8位的继电器模组,继电器模组输出控制电磁阀。
继电器模组里面的小继电器,通断时明显打火花,电磁阀线圈是DC24V的,貌似6W左右。
继电器模组里面的小继电器是可以承受10A电流的。但是用了大半年,里面触点发黑,直到通断异常。
请问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继电器模组换成固态继电器可以吗?但是固态继电器貌似承受电流更低!
我是菜鸟。

网友A:
先换好一点的继电器试试。
如果很频繁再换固态继电器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换大功率电器就好啦。

网友C:
固态继电可以的

网友D:
控制0V就不会发黑,控制24V就会发黑,所以改一下公共线就好了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