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如何切换指令表显示

楼主(2022-05-23):
GX Works2如何切换指令表显示, 刚刚下载安装了,找不到指令显示

网友A:
貌似没有

网友B:
去掉指令语句表编辑功能了.

网友C:
转成旧版的,旧版软件打开看看

网友D:
使用编辑——写入CSV文件可以将当前程序写入CSV方式,格式如下图:
你可以依据格式来增加或者删除指令,然后使用编辑--从CSV文件中读取功能,这样可以使用梯形图方式显示。
Good Luck~

网友E:
谁读写程序还用指令表?
你可以学ST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