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5):
各位老铁,是否有PLC启动的资料
只有了解的更多,才能赚的更多

网友A:
你说的是cell控制吗?

楼主:
没错,有一台plc 做为主控,来控制机械手讯号交换
之前有控制过FANUC的机械手,要用PLC来启动机械手的程序,需先请U0 U1 U2 U3 为on...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有一台plc 做为主控,来控制机械手讯号交换
之前有控制过FANUC的机械手,要用PLC来启动机械手的程序,需先请U0 U1 U2 U3 为on...之类的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2/0218/17/29968938_1017984192.shtml

楼主:
各位老鐵 這些訊號都是必備的嗎?

例如FANUC 可能8個訊號可能只要其中需要3個訊號就能啟動...
INPUT OUTPUT 的點位有限

网友B:
附件: KUKA+profinet通讯.doc (2790 K) 下载次数:223
附件: 机器人外部自动配置方法.pdf (375 K) 下载次数:257

楼主:
順道再問一個問題,望各位老鐵解答
KUKA 手臂 跟 上位PLC 要做数值上的交换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