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5):
感觉日常 看到的 200SMART比1200多很多啊!一般设备都用200SMART,不是说博途很厉害么?怎么1200见得并不多啊 还没有见得 1500多!这是什么现象啊 奇怪

网友A:
1200性能更好啦
QQ: 2490453455

网友B:
1500用得罪多

网友C:
行业和场景不同,PLC这种东西是最终是要给客户挣钱的,能挣钱的前提下当然是越便宜越好,同时你看见的分布多少和你能接触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本身定位上是没有争议的,1500>1200>200 smart,所以还是看应用的场景,如果都是一些简单的场景,200 smart够用的情况下肯定是不会考虑1200甚至1500的,而且本身市场是金字塔形的,简单场景肯定比复杂场景多的多,所以广义上200 smart用的多也是正常的

我们以前做产线项目被200 smart坑过,单机没问题,但是组网后需要复杂通信能力的情况下200 smart就不行了,后面考量了一下成本全面转1200了,除非是非常小的单机设备,几百块的成本也要考虑的那种200 smart还是很香的.
  • 下载积分:+1(小嘿嘿)

网友D:
    小单机用200Smart,其他的直接上1200;不要抠抠索索

网友E:
    现在生意难做,价钱烂,只要客户没指定就用smart的多,毕竟相对的来说比较便宜。

网友F:
    Smart 200  60个点的CPU一般不超过2500元,S7 1214  24点本体CPU至少4500元以上,货期1个月,只要不涉及很复杂的运算和通信、超多定位轴;建议用Smart 200,就是写程序繁琐一点,价格还是很香的,不差钱的土豪略过

网友G:
    一个1200可以买两个smart200,还有smart200不是西门子公司原产的,一般小型项目都是用200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