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05-26):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我现有二个信捷TG765-MT的屏想与信捷XD5系列的PLC通讯,如何设置二个屏的485通讯参数,感谢

网友A:
站号先要设定好。如果有网口,支持TCP/IP就好整了

楼主:
我把主站从站都设好了的,从站就是通讯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楼主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如何设置参数,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