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6):
        通过数据库网关IGT-DSER连接罗克韦尔的PLC,实现PLC与数据库双向通讯,支持标签变量名和数据地址方式。

        网关安装在设备侧,与设备同时起停,不担心数据丢失;在断网、服务器维护上报数据有异常时,网关主动将数据缓存,待故障解除后自动重新上报到数据库;网关也支持多服务器冗余、异常未提交数据本地保存等功能,确保数据安全;已批量用于多种行业的智能工厂,大大提高MES等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实施效率。

        以下案例PLC的型号是1756-L72,采用以太网端口标签方式采集数据,数据库是MySQL。首先用Navicat连接服务器数据库,建立一个数据表,名称为'abplcdata',数据表设计视图如下:

        然后在PC上运行网关的参数设置软件(在附件中),网线连接IGT-DSER网关的网口1,先配置网络参数(默认IP:192.168.1.244,确认PC的网口与网关默认IP同网段),通过‘工具’->‘搜索在线网关’,搜索到网关后,修改IP地址等参数;通过‘功能’->‘数据上报与下载’进入数据服务配置页面,选择SQL远程数据库,配置数据库地址、PLC标签的参数;配置完成后要下载参数,通过‘工具’->‘重启网关’,重启后,网关即进入工作状态,通过读取参数可查看网关的实际数据,双击配置表对应的数据序号可查看数据值,如下图:

        序号001是日期时间,取自网关的RTC时钟;002和003是PLC的控制器二维数组;004、005和006是控制器一维数组;007为程序变量,字符串类型,标签名后面加‘.DATA’;008是程序数组;009是控制器变量,BOOL类型;

        设备/站号/组栏目的数值9,表示PLC的IP地址(192.168.0.9)末段(前三段与网关的网口1相同),如果需要增加另外的同系列同网段PLC,在这里设置对应的IP末段地址即可,不同的PLC对应不同的数据表,或者不同的记录行;需要注意配置表‘数据地址’栏是PLC的数据标签,不能错误,否则读不到数据,所以最好是通过PLC的编程软件从PLC导出CSV文件。

        最后再打开Navicat查看数据库中的数据,如下图:

        网关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施耐德等几乎所有的PLC品牌,通过以上参数软件自行切换即可。这里有相关案例:https://www.aihe-tech.com/col.jsp?id=109
        附件中是部分案例和手册: PLC与数据库对接案例.rar (2839 K) 下载次数:61

网友A:
PLC 能从数据库读数据吗?

楼主(2022-08-08):
引用 网友A:
PLC 能从数据库读数据吗?

PLC可以从数据库读到数据的;
IGT-DSER按所配置的条件查询数据库的数据,将数据写入到PLC的寄存器;

楼主(2022-11-07):
智能网关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PLC的。
可以同时支持INSERT、UPDATE、 SELECT等方法,这里有这样的案列: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20#_jc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