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2E同时与2或3台上位机通讯异常

楼主(2022-05-27):
想问一下大家,CP2Eplc同时与2或3台上位机通讯,有时候只能连的上1台,另外2台断线,如果把连上的上位机关掉,另外2台的其中一个才可以连的上,或者断电重启,就可以连的上3台上位机,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
把通讯方式由Ethernet TCP,改成Ethernet就可以了。TCP连接最多只能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