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纶通MT8102IQ替换MT6100i后通讯不上。

楼主(2022-05-27):
如题,MT6100i坏了,手里有块MT8102iq,用软件反编译后更改触摸屏型号与端口后通讯不上。连接的是S7-200 PLC
原触摸屏MT6100i用的是COM1 RS-485 2w com1 19200.e.8.1 预设站号3
新触摸屏MT8102IQ看说明书是COM2 RS-485 2w com2 19200.e.8.1 预设站号3
看了下使用手册两个端口的DP9插头的线序也都没错。
求助大佬这是哪一步错了?

网友A:
仔细看看两个端口的接线不一样的吧-_-||

网友B:
西门子485 3+ 8- 对应485的A B好像 是反的,你可以对调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