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自己创建的库,问题求教。

楼主(2022-05-27):
库建好后程序里单独用都正常,出现第二个调用的话输出不是没有就是不对。(不是同时使用的,IO有共用的 有单独的)图是变量表和子程序截图。多谢指教了。

楼主:
这是调用库的程序,程序里只有其中一个截图程序时都正常,加上第二个后就不对了。

网友A:
temp那边加入INOUT
试着把TEMP的内部变量去掉,也不行。

网友B:
L資源太少,没办法用!
资源太少什么意思?

网友C:
TEMP类型变量的值只在本扫描周期内有效
临时改程序把用到的temp变量去掉,还是不行。

网友D(2022-08-09):
1.L资源太少,如果子程序很多或者L地址很多,就会出现L写不进去现象。
2.如果出现子程序调用后,一些I/O信号触发状态不对现象,尝试把一些I/O换成inout类型,如果其他地方也调用了,尽量都改成inout,亲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