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8):
西门子S7-200 CPU224CN通讯不上,

网友A:
原装线,PLC在STOP模式试试.
前提是正宗西门子.

网友B:
1,是那种通讯线?国产爱默生还是原装西门子?
2,驱动是否正常,设置PG/PC接口是否正确?
      看一下接口是否选择正确(串口选择COM几,USB选择对应模拟端口号),
      传输速率可以默认搜索所有(就是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C:
数据线,驱动。设置。检查一下。原装线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D:
224  用下边的软件 要 确保线缆和驱动没问题

楼主:
这台电脑不行,不上默认通讯格式,普通线通讯不上,换了条6GK1 571-DBA00-DAA0在XP和家中的WIN/32都能通讯,唯独这台电脑不能通讯,驱动安装不上